[STM32] CAN通讯,环回模式,查看寄存器提示仲裁失败!!

楼主(2016-04-19):
我用环回模式测试,TX脚能监测到波形,但是接收邮箱没有收到数据,查看寄存器,发现ALST0位置1 了,邮箱仲裁失败,第一次遇到,拜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楼主:
之前正常模式都调通过的,手贱改了几个地方,出现了新问题!!!剁手去

楼主: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LoopBack; //CAN_Mode_Normal;      //正常模式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0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             //波特率设置:36M/(9(1+12+5))=250K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根据CAN_Iin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 初始化外设CAN的寄存器

波特率设置错误有可能导致仲裁失败,我感觉我的设置没有问题啊 、

楼主:
没有大神路过

楼主:
已找到原因,低级错误,

网友A(2017-03-28):
请问你出错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