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采集不准,求大神提下建议

楼主(2016-04-19):
       按图的方式,想用单片机的12位ad测量16V电池的电压变化,因为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为3V,故用电阻分压,使其输入到ad口的电压低于3V。现在的问题是电阻R1和R2的比值确定为4.5,但是R1和R2值选多大才合适?在调试过程中,我选R1和R2分别为68K,15K,但是ad测出的电压和用万用表测出的相差0.3V左右;选R1和R2分别为6.8K,1.5K ,ad测出的电压和用万用表测出的相差0.05V左右,好像R1和R2的总值越小测出的越准确。哪位朋友能解释下这种情况吗,感谢!

网友A:
电阻都有一定的离散性,你这个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B:
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C:
输入阻抗,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