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单片机的应用范围

楼主(2016-04-19):
最近在使用tiva单片机,当初公司项目选择芯片的时候也是考虑公司一直使用28335和28377,故而仍选取TI的芯片比较便捷,所以选择了TM4C
现在发现TM4C的使用比较少,不知道这款单片机都用在哪些地方?用量如何?
与现在流行的STM32相比,有什么优缺呢?
当然我也是希望学会了这款芯片后以后可以有所应用

楼主:
大神们来聊聊

网友A:
很多场合都能用,stm32能用的地方都能用tiva。
当然了,比出货量,tiva要小。
tiva是原来lm3s的一个替代和升级

网友B:
感觉STM32用的比较多,TIva也有一定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场合都能用,stm32能用的地方都能用tiva。
当然了,比出货量,tiva要小。
tiva是原来lm3s的一个替代和 ...

感觉TM4C的串口比TI的其他芯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STM32用的比较多,TIva也有一定的市场

是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TM4C的串口比TI的其他芯片多

恩,tiva贵点但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tiva贵点但有贵的道理

贵倒是真的
老大,我现在的设计里有GPRS,数据的上传和下发都已经实现了,怎么样才能实现远程升级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贵倒是真的
老大,我现在的设计里有GPRS,数据的上传和下发都已经实现了,怎么样才能实现远程升级代码? ...

和用其他方式远程升级是一样道理。
你参考别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用其他方式远程升级是一样道理。
你参考别人的吧:

谢了额,我看看。
另外,TM4C123G有没有断电不丢失的存储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额,我看看。
另外,TM4C123G有没有断电不丢失的存储空间?

有的。好像2Kbytes

楼主:
好的,我以为要外加EEPROMP的。
我用了SPI的flash rom,这个芯片有什么应用么?我只知道可以存放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以为要外加EEPROMP的。
我用了SPI的flash rom,这个芯片有什么应用么?我只知道可以存放代码 ...

如果要存储大量的数据,也可以用外置的flash。
比如存储一个开机图片、人机界面,或者字库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存储大量的数据,也可以用外置的flash。
比如存储一个开机图片、人机界面,或者字库等等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存储大量的数据,也可以用外置的flash。
比如存储一个开机图片、人机界面,或者字库等等 ...

有EEPROM使用的案例代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EEPROM使用的案例代码么。。。

应该有吧。你看看tivaware,例程、datasheet等都在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用其他方式远程升级是一样道理。
你参考别人的吧:

这个基于GPRS的升级设计方案是我最急需的

网友C:
这个我倒没怎用的,不太好发表评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于GPRS的升级设计方案是我最急需的

欢迎一起交流

楼主:
我看到了,关于EEPROM的初始化和存取,貌似简单的使用还是很简洁的,待会儿试试
不知道有没有CCS使用的一些常规技巧说明?很多东西都不会用,只会简单的运行和单步运行。。我想看中断执行用了多久,算一下时间,这个该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关于EEPROM的初始化和存取,貌似简单的使用还是很简洁的,待会儿试试
不知道有没有CCS使用的一 ...

有很多方法看执行时间,最简单的就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方法看执行时间,最简单的就是用定时器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