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16-04-19):
大神,
  一个产品需要用实时时钟。
问题1:STM32的实时时钟能否做到系统断电,只有电池专门给RTC供电,这样RTC时钟也工作呢?且功耗很低。
问题2:听公司的工程师讲F103的RTC十分挑晶振,不知道新出的F4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时钟要求高就外加,否则可以用。我是这样办的

网友B:
目前用F103RC 稳定的一天的时间误差不到1秒,这个还可以微调

网友C:
什么叫做系统断电啊,你得看芯片上是不是有RTC的电源引脚

网友D:
STM32的实时时钟能否做到系统断电,只有电池专门给RTC供电,这样RTC时钟也工作呢

这是不是得单独给RTC供电呢

网友E:
我们做的是直接从电源上连接一个1.8V的稳压芯片给Stm32RTC模块供电,这样就可以做到系统掉电时钟不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