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3V供电单片机最高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2016-04-19):
一块工作正常的板子,无意之中测了单片机的供电电压,5.91V;测了多次,还是5.91V;测5V电源,测出为5.0V。断电后,做短路测试,发现单片机3.3V电源端和DC/DC输出端短路,而DC/DC输出端电压正是5.91V。解决短路问题后,单片机供电电压恢复为3.3V,板子工作正常。
该单片机为PIC24单片机!

网友A:
手册上有吧,3.3V是正常供电电压,一般都有一个范围。

网友B:
数据手册有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