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 差分GPS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6-04-19):
     我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
      我们现做一款产品 ,想用两块GPS做差分 (两块GPS接收机都是M8N模块 ),达到定位精度为分米级别 ,高度精度在一米之内 ;
      一个GPS模块是接飞控,GPS数据通过MAVLink传到电脑端应用软件,可以接收到经、纬度、高度、定位精度、地速等,
      另外一个是通过串口直接连接到电脑端应用软件接收GPS数据。

      想请教下 :
      直连的那块GPS接收端做基站,控制飞机 ,要想达到定位精度为分米级别,可否实现 ?
      两个GPS之间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才能实现差分GPS,是否需要相互通信 ,要用到哪些数据 ?
     载波相位差分 RTK是不是比较复杂,有没更简单的差分方法来实现,能达到分米级别定位效果 ?如何实现,以及如何判断当前精度  ?

网友A:
可以参考RTKLIB,使用M8T模块。精度可以达到CM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