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用DS18B20测温度及用自身ADC测0-5v电压

楼主(2016-04-19):
STC12C5A60S2用DS18B20测温度及用自身ADC测0-5v电压并用数码管显示,但不知道为啥只有当温度在24-28时电压才能正常显示,不然就显示乱码。将温度程序注释掉就正常了。  我是新手,麻烦众高手们给看看。感激不尽!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P2^2;
sbit dula=P2^5;
sbit wela=P2^6;
sbit led1=P1^6;
sbit beep=P1^7;
float adc_v;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uchar qian=0,bai=0,shi=0,ge=0;
uchar smg_dul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smgxiaoshu_dula[]={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08,0x03,0x46,0x21,0x06,0x0e};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char a1,b1,c1)
{
        uchar a,b,c;
        for(a=0;a<a1;a++)
                for(b=0;b<b1;b++)
                        for(c=0;c<c1;c++);
}
void ds18b20_init()        //18b20初始化
{
        uchar a;
        da=1;
        delayus(1,1,1);
        da=0;
        delayus(6,1,63);
        da=1;
        delayus(1,1,15);
        a=da;
        delayus(5,1,63);

}
void  ds18b20write_com(uchar com)//18b20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a=0;
                _nop_();
                da=com&0x01;
                delayus(1,1,15);
                da=1;
                com=com>>1;
        };
        delayus(1,1,1);
}
uchar ds18b20read_date()//18b20读数据
{
        uchar i,v;
        for(i=0;i<8;i++)
        {
                da=0;
                _nop_();
                v>>=1;
                da=1;
                delayus(1,1,1);
                if(da)
                {
                v|=0x80;
                };

                delayus(1,1,8);
        };
        return v;
}
uchar ds18b20wendu_read() //18b20数据处理 无小数位
{
        uchar a,b,wendu;
        ds18b20_init();
        ds18b20write_com(0xcc);
        ds18b20write_com(0x44);
        delayus(3,1,63);
        ds18b20_init();
        ds18b20write_com(0xcc);
        ds18b20write_com(0xbe);
    a=ds18b20read_date();
        b=ds18b20read_date();
        wendu=b<<4;
        wendu+=(a&0xf0)>>4;
        return wendu;
}
void adc_init()
{
        P1ASF=0x01;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0x80;
        delayms(1);
}
WORD adc_get()
{
        ADC_CONTR=0X98;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ef;
        return(ADC_RES*4+ADC_RESL);
}
float ADC_work()
{
        float ADC_valve;
        uchar k;
        for(k=0;k<100;k++)
        {
                ADC_valve+=adc_get();
        }
        ADC_valve/=100;
        return ((ADC_valve*5)/1024);
}
void main()
{

        BYTE tt;
        uint kk,yali;
        uchar wdge,wdshi;
        float yali1;
        led1=1;
        adc_init();
        while(1)
        {
                tt=ds18b20wendu_read();
                wdge=tt%10;
                wdshi=tt/10;
                if(kk==100)
                {
                        yali1=ADC_work();
                        yali1*=1000;
                        yali=(int)yali1;

                        kk=0;
                }
                qian=yali/1000;
                bai=yali%1000/100;
                shi=yali%1000%100/10;
                ge=yali%1000%100%10;
                wela=1;
                P0=0X01;
                wela=0;
                P0=0;
                dula=1;
                P0=smg_dula[wdshi];
                dula=0;
                delayms(5);
                P0=0;
                wela=1;
                P0=0X02;
                wela=0;
                P0=0;
                dula=1;
                P0=smg_dula[wdge];
                dula=0;
                delayms(5);
            P0=0;
                wela=1;
                P0=0X10;
                wela=0;
                P0=0;
                dula=1;
                P0=smgxiaoshu_dula[qian];
                dula=0;
                delayms(5);
                P0=0;
                wela=1;
                P0=0X20;
                wela=0;
                P0=0;
                dula=1;
                P0=smg_dula[bai];
                dula=0;
                delayms(5);
                P0=0;
                wela=1;
                P0=0X40;
                wela=0;
                P0=0;
                P0=0;
                dula=1;
                P0=smg_dula[shi];
                dula=0;
                delayms(5);
                P0=0;
                wela=1;
                P0=0X80;
                wela=0;
                P0=0;
                dula=1;
                P0=smg_dula[ge];
                dula=0;
                delayms(2);
                P0=0;
                if(tt>30)
                {
                        beep=1;
                }
                if(tt<20)
                {
                        beep=0;
                }
                led1=~led1;
                kk++;
         }
}

楼主:
float ADC_work()
{
        float ADC_valve;
        uchar k;
        for(k=0;k<100;k++)
        {
                ADC_valve+=adc_get();
        }
        ADC_valve/=100;
        return ((ADC_valve*5)/1024);
}
有这一步就不可以了,  把他拿掉就只能显示0-1024    。或者是把DS18B20拿掉  能显示0-5了。

网友A(2016-06-12):
float ADC_valve;
改为:
uint16 ADC_valve;

试试,返回用整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有没有电路图啊。麻烦发我一份学习下,多谢。QQ:905653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