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稳压芯片得到1.2V电压

楼主(2016-04-19):
用图中给的公式计算最小得到1.2246V吗?是不是R1就不接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A:
固定输出1.2V的LDO很多呀楼主

楼主:
不知道啊,能不能推荐几个

网友B:
电压1.2246V输出,一般是R1短接,R2不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能不能推荐几个

好多啊,随便找一个TLV700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能不能推荐几个

1117-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能不能推荐几个

比如SGM2019、RT9013、当然需要输出峰值电流比较大的话可以用SGM2028、RT9167A

网友D:
看你做什么,电源还是基准?

网友E:
同意玄德的看法,你用这个1.2V,做电压还是基准呢?前者芯片太多了。需要多通道的还是单通道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要求驱动电流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