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做了个CC2650 蓝牙板子,刷程序、校验都正常了,就是手机APP搜不到,是不是天线没做好?请教下
开发DEMO板都有用过了,可以确定芯片没问题!主要是电路和LAYOUT方面,匹配没做好?第一次做,请教下,谢谢

巴伦滤波

PCB图

网友A(2016-04-20):
你刷上demo的程序试试,如果不行很肯那个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上demo的程序试试,如果不行很肯那个就是硬件问题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硬件无疑,但不知道哪个部分

网友B:
有没有贴片天线之类的,替换微带天线试试
没有仪器的话就替换的方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硬件无疑,但不知道哪个部分

很可能是射频部分。射频水很深

网友C:
哪种封装?

网友D:
1 demo板 刷程序A 用电脑 手机 是否可以搜到蓝牙设备
2 自己的板子刷程序A 用电脑 手机 是否搜到蓝牙设备? 近距离 远距离 紧挨着 各个方向试试

网友D:
1 验证你的软件
2 验证你的硬件

网友C:
这个需要修改参数 7x7替换成 4x4等

网友C:
默认为7x7的

网友C:
德仪社区遇到这样的用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修改参数 7x7替换成 4x4等

程序里对封装还有要求?

楼主(2016-09-26):
4X4的不知道 是不稳定还是?!最后改版用了7X7的一切顺利,,,

网友E:
有没有仪器?测试下发射功率,看到从芯片出来的那对差分线很差,估计信号都衰减没有了。

网友F:
法规定和福建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