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帮忙,刚用GD类的MCU

楼主(2016-04-19):
MCU, pi, IO, GPIO, gp
/* Includes ------------------------------------------------------------------*/
#include "gd32f1x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Toggle the LED every 500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ED_Spark(void)
{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Local = 0;

    if (TimingDelayLocal != 0x00)
    {
        if(TimingDelayLocal < 500)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
        TimingDelayLocal--;
    }
    else
    {
        TimingDelayLocal = 100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lay(5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LED_Spark();
    SysTick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由于文件太大,沾不上来,我就把主函数拿出来,各位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驱动不了LED,用的是GD32F103RCT6芯片,程序编译时没有问题,程序是以前用ST时的程序改的,在ST板子上能正常运行,谢谢各位大神,求指教

网友A:
你好   GD你应该发到GD32 MCU版块去

网友B:
这个是用GD的f1X系列的单片机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GD的f1X系列的单片机的?还是?

GD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