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430 PWM配置问题

楼主(2016-04-19):
如果我要用P0.1和P2.0产生PWM波,引脚该怎么配置,看了芯片手册,不太清楚!
求大神点波下!

楼主:
写错了 是410

网友A:
有个软件可以配置,找供应商要吧。要不我找找我找找看还有吗。

网友B:
用配置向导软件

网友A:
这个软件,安装设置向导: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5608993&uk=268813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