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定时器程序怎么跑飞了呀

楼主(2016-04-19):
配置定时器3中断以后,延时不起作用

定时器3配置如下:
void TIM3_Conifg(uint8_t num_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In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eBaseInstructure.TIM_Period = 10*num_t;
        TimeBaseIn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TimeBaseIn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eBaseIn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eBaseIn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定时器3中断代码如下: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SET)
        {
                screen_scan(sc1,sc2,sc3,sc4);                delay_ms(5);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网友A:
中断中加了延时,能运行成功了才怪

网友B:
定时器的配置,居然带参数,第一次见到,好牛X。

网友C:
只要定时器的时间大于延时时间很多倍,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定时器的时间大于延时时间很多倍,也是可以的

这个很多倍有没有个具体参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多倍有没有个具体参数呢?

大于10倍左右,200ms或者更大的定时时间,就没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于10倍左右,200ms或者更大的定时时间,就没事了。

只要定时时间大于函数执行时间就好了。但是这个间隔太小的话,会频繁的进入中断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要定时时间大于函数执行时间就好了。但是这个间隔太小的话,会频繁的进入中断的。 ...

定时器的中断时间一定要配合好,不然就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于10倍左右,200ms或者更大的定时时间,就没事了。

我最后设置的,大了很多倍,这才不会频繁进去。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C:
只要定时器的时间大于延时时间很多倍,也是可以的

有时候确实也可以,直接复制的别人的函数,找的官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