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TM1812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TM1812使用归零码传递数据,传递0使用350ns高电平,700ns低电平,传递1则相反。。。。为什么用stm32直接写一个 GPIOA0=0,GPIOA0=1。。。用示波器侧得有1us的高电平,,,这个怎么驱动呢。。。。怎么用stm32产生350ns高电平,700ns低电平??

网友A:
可以用SPI仿真,SPI的位速率设置到400nS,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过去。。。。SPI的字长要设置成2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