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红外线遥控器的通讯格式

楼主(2016-04-19):
红外线遥控器的通讯格式

红外线遥控器,900纳米带子的红外线载体来利用的无线电控制系统,家电产品是理所当然的被使用。经常被利用的通讯格式,主要是NEC /家制造协/ SONY有一定的格式,这3种日本国内几乎涵盖的家电。

NEC格式
最初被规格化了的格式,日本电气(现瑞萨电子)的遥控器发射机IC广泛提供过,现在最多的占有率。
  • 事业:红外线(λp = 940纳米)
  • 副载波: fsc = 38千赫,1 / 3 duty
  • T = 562μs
  • 固定长框架(32位)
  • 16位客户代码
  • 8位的数据+ 8位反转数据

  • 队长:框架开始显示同期模式。被称为AGC爆裂,接收电路的收益,适当的作用也有设定。
  • 客户代码:厂家识别码。瑞萨电子进行管理、分配。初期的方法,数据部分同样8位代码+ 8位反转代码。后式样变更,16位代码。
  • 数据: 8位的控制数据和其位反转值将被发送到。那确认错误检查。
  • 重复:框架后,按按钮的时候108 ms周期被发送。它的目的是,电力消费的削减和按钮连续敲打的识别可以容易的,接收不稳定时防止达夫环。这不出,框架寄存在反复发射机。

家制造协(AEHA)格式
(财)家电产品协会而制定的格式。NEC格式之后,经常被使用。
  • 事业:红外线(λp = 940纳米)
  • 副载波: fsc = 33〜40kHz(38千赫typ .), 1 / 3 duty
  • T = 350 ~ 500μs(425μs typ .)
  • 16位客户代码+ 4位平价
  • 可变长框架(48位typ .)、拖车上终端

  • 客户代码: 16位制造商识别码。
  • 奇偶:客户代码4位单位XOR最好的东西,根据这个错误检查。
  • 数据:可变长(28位typ .)。错误控制的封装依存,通常是DataN都BCC(XOR值,补码,CRC等)。
  • 重复:这不出,框架反复多送发射机。送信间隔没有相关规定(通常130 ms前后)。

SONY格式
索尼产品只在被使用。
  • 事业:红外线(λp = 940纳米)
  • 副载波: fsc = 40kHz,1 / 3 duty
  • T = 600μs
  • 7位的数据
  • 5 / 8 / 13位的地址

网友A:
多种红外通信的协议时序图啊,非常不错,在学习红外线上有用。

网友B:
这个红外线传输的误码率有多高呢?

网友C:
现在用的这个有误码率,不知道您说的这个误码率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这个有误码率,不知道您说的这个误码率高吗

我看他这个都是日本牛X的大公司的标准,应该没有误码率

网友:
1、编码格式
  现有的红外遥控包括两种方式:PWM(脉冲宽度调制)和PPM(脉冲位置调制)。
  两种形式编码的代表分别为NEC和PHILIPS的RC-5、RC-6以及将来的RC-7。
  PWM(脉冲宽度调制):以发射红外载波的占空比代表“0”和“1”。为了节省能量,一般情况下,发射红外载波的时间固定,通过改变不发射载波的时间来改变占空比。例如常用的电视遥控器,使用NEC upd6121,其“0”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0.56ms;其“1”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1.68ms;此外,为了解码的方便,还有引导码,upd6121的引导码为载波发射9ms,不发射4.5ms。upd6121总共的编码长度为108ms。
  但并不是所有的编码器都是如此,比如TOSHIBA的TC9012,其引导码为载波发射4.5ms,不发射4.5ms,其“0”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0.52ms,其“1”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1.04ms。
  PPM(脉冲位置调制):以发射载波的位置表示“0”和“1”。从发射载波到不发射载波为“0”,从不发射载波到发射载波为“1”。其发射载波和不发射载波的时间相同,都为0.68ms,也就是每位的时间是固定的。
  通过以上对编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某种固定格式的“0”和“1”去学习红外,是很有可能不成功的。即市面上所宣传的可以学习64位、128位必然是不可靠的。
  另外,由于空调的状态远多于电视、音像,并且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各厂家都按自己的格式去做一个,造成差异更大。比如:美的的遥控器采用PWM编码,码长120ms左右;新科的遥控器也采用PWM编码,码长500ms左右。如此大的差异,如果按“位”的概念来讲,应该是多少位呢?64?128?显然都不可能包含如此长短不一的编码。
  2、学习模式
  现在用来学习红外的CPU,无外乎以下几种:
  MCS-51系列、microchip pic16($1.2500)系列、winbond w741系列、holtek ht48系列
  以上的CPU由于价格便宜、使用量大,被广泛使用在遥控器上。
  以上的CPU的基本点是:执行速度在1us左右,数据存储器一般为256个字节。如果按固定格式学习,一般可以学到128位(其他程序会占用一些数据存储器);如果不按固定的格式,需要找出编码的最小公约数作为基本单位,则可以学习到的位数大大降低,达不到实用的效果。但是,即使如此,找到的最小公约数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红外设备,除非最小单位为26us(1000000/38k)。如果达到这个速度,以上CPU的速度远远不够,并且由于存储量的加大,数据存储器也远远不够用。
  对于电视、音响等,一般使用专用的遥控芯片,比如nec,philips,toshiba,sanyo,mitsubish,panasonic的芯片,其编码格式固定,一个键只有一个编码,学习比较容易。
  而空调不一样,各家空调厂商都是按自己的要求用cpu做遥控芯片,编码形式就有很多种。比如可能没有引导码(电视音响类都有)、校验方式取累加和(电视音响类一般取反码)等。因为空调的状态多,必须一次发送完毕,有制冷、温度、风速、自动、定时、加湿、制热等,所以编码很长,并且同一个按键,在不同状态下发送的编码不一样,造成学习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