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温度调节装置用户接口参考设计

楼主(2016-04-19):
描述
TIDM-CAPTIVATE-THERMOSTAT-UI 是低功耗、基于电容式触摸的恒温器用户界面参考设计。它具有板载 MSP430TM MCU CapTIvate™ 技术,该技术提供强大的电容触摸测量,功耗低、响应时间短且防噪性能得到提升。此设计支持多种运行模式,包括电池供电模式和线路供电模式。电池供电模式以不到 50µA 的平均耗电量运行,在使用一般 AAA 电池时电池寿命可达到两年。 线路供电模式已优化,可实现在商业产品级别防噪。此设计具有八个按钮来支持瞬时和维持的开关实施。每个按钮都伴有 LED 灯,其可以用于指示触摸或开关状态。

特性
• MSP430 CapTIvate™ MCU 用于电容式触摸感应
• CapTIvate™ 设计中心支持对主机 PC 的响应时间、灵敏性和其他参数的实时定制
• 多种运行模式,包括可提升电池寿命的电池供电模式和提升防噪的线路供电模式
• 电池供电模式中平均电流不到 50µA,在使用一般 AAA 电池时电池寿命可达到两年
• 线路供电模式中在商业产品级别实施防噪(IEC 61000-4-6 A 类 @ 3 Vrms)
• 互电容技术支持仅有 MCU 6 个引脚的 8 个按钮
• 维持状态和瞬时电容开关实施
• 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 (FRAM) 支持在掉电时保存按钮状态和配置

网友A:
看了下MSP430的案例,代码有点像51的写法,跟TM4C的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内核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MSP430的案例,代码有点像51的写法,跟TM4C的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内核不一样? ...

低端的msp430资源比较少,没提供库函数。当然,它的寄存器也少,用寄存器操作也不是太复杂。
高端的msp430和tiva,内部资源比较多,寄存器也多,所以提供了库函数,方便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端的msp430资源比较少,没提供库函数。当然,它的寄存器也少,用寄存器操作也不是太复杂。
高端的msp43 ...

原来是这样,函数库的使用就是方便了编写。那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使用函数库编写确实上手快也很方便,但是感觉并没有对寄存器有很大的了解和掌握,这是好还是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函数库的使用就是方便了编写。那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使用函数库编写确实上手快也很方便,但 ...

方便快速上手和开发产品,但对底层了解就少了。
以后开发会越来越方便,对底层的封装越来越好,比如arm的mbed

网友B:
MSP430 CapTIvate™ MCU 是哪种芯片,没见过  CapTIvate™标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 CapTIvate™ MCU 是哪种芯片,没见过  CapTIvate™标志的

这个功能只是某些msp430带的一种片内外设,部分msp430f2xx和fr5xx系列里有

网友C:
这个方案功耗的设计的还是蛮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功耗的设计的还是蛮低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