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路 运放上拉后出现问题,求解(有图)

楼主(2016-04-19):
为了提高运放的输出电压,加了乙类放大电路,可是输出结果怎么是直线,三极管一直是截止状态求解

网友A:
这电源太牛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太牛掰了吧

怎么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用13003?没搞错吧.

网友B: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R6,阻值也那么奇怪.

网友C:
NMOS,pmoS使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3003?没搞错吧.

仿真一下而已,因为开始用一般的三级管,以为是三极管问题。R6有没有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OS,pmoS使用错误。

大神,请明示 难道连反了

楼主:
我这个是恒流源,必须要从R5 采样电阻反馈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明示 难道连反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明示 难道连反了

你这个叫做跨导放大器,输出级输出的是电流,通过负载转成电压。把上下管对调试下。注意工作点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错的一塌胡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在3与地间接电阻,还有4与6间保证一定的压差,使得输出级有静态电流通过,要不,发生载住失真很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OP的输出级要改造下,保证Q1Q2流过静态电流,并产生偏置电压给Q3Q4,克服VTH。

网友C:
OP输出级必须加偏置电压,不然静态永远不会0.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输出级必须加偏置电压,不然静态永远不会0.

op输出级加偏置电压是什么意思,是因为op输出会有直流偏置,把直流偏置给抵消吗?

网友D:
改成这个没问题。不是恒流输出,而是恒压输出。

这才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这个没问题。不是恒流输出,而是恒压输出。

谢谢 把两个运放调换位置 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把两个运放调换位置 确实是可以的

LZ还是好好研究上面X的图,其输出级跟你的有什么优点。我一直说要有偏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这样要炸的。

网友E:
楼主位的也要炸。。。。。上电体二极管就导通。。。

网友F:
NMOS和PMOS反了!

网友G:
R6必须要,不要永远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