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ART通讯协议简介

楼主(2016-04-19):
HART(Highway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的开放通信协议,是美国Rosement公司于1985年推出的一种用于现场智能仪表和控制室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HART装置提供具有相对低的带宽,适度响应时间的通信,经过10多年的发展,HART技术在国外已经十分成熟,并已成为全球智能仪表的工业标准。
HART
协议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的4-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幅度为0.5mA的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数字通 讯,数据传输率为1.2Mbps。由于FSK信号的平均值为0,不影响传送给控制系统模拟信号的大小,保证了与现有模拟系统的兼容性。在HART协议通信 中主要的变量和控制信息由4-20mA传送,在需要的情况下,另外的测量、过程参数、设备组态、校准、诊断信息通过HART协议访问。
HART
通信采用的是半双工的通信方式,其特点是在现有模拟信号传输线上实现数字信号通信,属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转变过程中过渡性产品,因而在当前 的过渡时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得到了较快发展。HART 规定了一系列命令,按命令方式工作。它有三类命令,第一类称为通用命令,这是所有设备都理解、都执行的命令;第二类称为一般行为命令,所提供的功能可以在 许多现场设备(尽管不是全部)中实现,这类命令包括最常用的的现场设备的功能库;第三类称为特殊设备命令,以便于工作在某些设备中实现特殊功能,这类命令 既可以在基金会中开放使用,又可以为开发此命令的公司所独有。在一个现场设备中通常可发现同时存在这三类命令。
HART
采用统一的设备描述语言DDL。现场设备开发商采用这种标准语言来描述设备特性,由HART基金会负责登记管理这些设备描述并把它们编为设备 描述字典,主设备运用DDL技术来理解这些设备的特性参数而不必为这些设备开发专用接口。但由于这种模拟数字混合信号制,导致难以开发出一种能满足各公司 要求的通信接口芯片。HART能利用总线供电,可满足本质安全防爆要求,并可组成由手持编程器与管理系统主机作为主设备的双主设备系统。

网友A:
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的开放通信协议,是美国Rosement公司于1985年推出的一种用于现场智能仪表和控制室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HART装置提供具有相对低的带宽,适度响应时间的通信,经过10多年的发展,HART技术在国外已经十分成熟,并已成为全球智能仪表的工业标准。

网友A:
什么是HART
        模拟发射器通信的主要形式是一个正常范围为4~20mA的电流回路,使用一个发射器、一个接收器及电源。它可以实现诸如远程校准、故障诊断和多过程变量传输的功能。低功率发射器和接收器必须在最小电流4mA或更小电流条件下运行,取决于故障指示所需的净空。这些电流回路可靠耐用,在长距离通信中具有很高的抗环境干扰能力。但它仍具有一个显著缺点,即一个单回路仅允许来自传感器或传输到执行机构的单向通信,并且只能传输一个过程变量。
        HART
标准的出台提供了一种制造智能发射器的方法,即增加数字通信能力,并共享用于传统4-20mA仪表的双绞线。这可以通过将1mA峰到峰FSK信号调制到4-20mA模拟电流信号顶部来实现,无需中断原先的主变速传动装置,且仍能留下回路运行所需的余量。这种技术的使用,使HART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标准,用于在智能设备和控制或监控系统之间通过模拟线路进行数字信息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
刚好我有这个主题的资料,分享给大家。

网友B:
HART协议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的4-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幅度为0.5mA的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数字通 讯
那么这个hart协议的误码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