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分别编译两个不同的C文件,。。。

楼主(2016-04-19):
MDK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分别编译两个不同的C文件(与CPU寄存器无关的语句),然后互相调用函数,会有问题么?

依据是?

网友A:
可能会有问题,也可能没问题
编译Lib文件的时候,一般换了编译器版本,建议重新build这个Lib

网友B:
MDK不同版本,在编译时,有的出错,要从新建立一个工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