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4-19):
板焊出来了,但测不出信号,也不知是焊短路了,还是电路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先对信号衰减,再放大,然后跟随,然后分别进入ADC和测频电路。。。。测频电路要不要加隔直电容呢?。。。。。

楼主:
求大神指教。。。毕业设计,挺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不能有"急"字,否则会慢慢看帖而不回帖。您的症状是太著急所造成,静下心心平气和缓和紧张,必能克服 ...

网友B:
这电路没有大环反馈,一级级串联而成,互不影响。从前向后,一个个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没有大环反馈,一级级串联而成,互不影响。从前向后,一个个测,不难。 ...

我测了一下,第一级输入电阻R1后端就没信号了,前端有。。。。看了好久,也没短路啊

网友C:
R1后端是运放的-,本来就测不到电压

网友D:
台式万用表交流测量的基本电路,简化了不少。
这个电路还是有些问题的:
1.输入端通常需要有隔直电容,以便测量带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
2.运放的选型可能与楼主希望的带宽不相符。
3.如果电源质量还可以,那么第三级(直流偏置电路)的电源去耦没什么必要。
4.第三级与ADC之间存在风险,前面是+-12V电压,AD是单5V电源,前级是无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输出一个合适ADC输入要求的电压的,这可能损坏ADC或是其失效。
5.如果没有量程切换的需求,那么第二级基本上是多余的。
6.如果5成立,那么建议第三级采用单5V供电的放大器。
反向放大器不要从反相输入端去测量,直接测输出端。
检查:
每个运放的电源电压是否确定正常?
每一级的输出是否符合预想?

网友B:
运放虚短,所以R1右端0是正常,否则有问题。测左端。

网友E:
其实楼主电路可大大简化,参考下图。原来前面2个运放都不要了。简化后不易出错。

网友F:
R1 1MΩ,反馈电阻R2 8.2KΩ,接法为反相放大器,能测出信号就怪了。。。。

网友G:
急事要缓办

网友H:
这个大湿说的是,不能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种问题得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