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上电硬件复位不了

楼主(2016-04-20):
我这边使用STM32F103R8T6出现一种现象,快速上电1000次(断电1s马上上电),会有两三次MCU不运作,硬件复位也不起作用,请问是否IC本事就有这个缺陷,谢谢。
    硬件描述:
        1)复位引脚接1uf的电容到地,如果改用0.1uf的电容,1000次上电出现MCU不工作的几率上升到10次以上。
        2)晶振采用内部振荡器,倍乘到64M,晶振引脚设置为强输出,输出电平0
        3)启动就开启看门狗,启动如下: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_JTAGDIS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B->BSRR = 0X08010000;

        Iwdg_Init();

        Start_Init();                                                                                                //eeprom 24c02 初始化
。。。。。。。。。。。。

楼主:
stm32f103上电时,VDD电压上升不够块会死机并且硬件复位不了,但用1uf的电容接复位引脚会改善,但不能完全避免,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不?

网友A:
1uf的电容小不小呢

网友B:
你看看你的vdd的电路里面是不是电容串的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