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ap01电容测量单芯片

楼主(2016-04-20):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PCap01电容测量单芯片。
讨论下怎么通讯?

网友A:
I2C吧  MCU读

楼主:
做了很多实验,一直通讯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很多实验,一直通讯不成功

观察下时序,看看符合芯片要求么?
参考下别人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YU3aYC0tjmC9kO4S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察下时序,看看符合芯片要求么?
参考下别人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N9uy4FsYHz9JLJJtCe ...

谢谢。看过好几遍了,但还是实现不了。

楼主:
为什么我用手摸着SCL脚就能通讯正常,松开后就不能通讯了?

楼主:
自己顶顶吧!求大神

网友C(2018-04-21):
你好,请问你成功完成通讯了吗

网友D:
I2C或者SPI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的可以通信了吗

网友E:
介意加个qq不,969652673 我最近也在用pcap01,一直卡在spi通信上了。

网友F(2020-03-26):
引用 网友E:
介意加个qq不,969652673 我最近也在用pcap01,一直卡在spi通信上了。

你好,请问pcap的SPI通信实现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成功完成通讯了吗

你好,请问pcap的SPI通信实现了吗?
会不会是stm32的默认SPI时序达不到pcap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