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人做过新唐的在线升级功能吗?

楼主(2016-04-20):
我现在用的型号是nano112,比如现在串口可以收到数据,可以做到发现来固件的HEX文件,然后单片机接收到后进行校验成功后直接升级吗,这个功能有人做过吗?看起来比较复杂些哦。

网友A:
用串口升级可以用ISP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升级可以用ISP功能啊

要用自定义的才行,因为有包头包尾,而且还是手机发下来的文件。

网友B:
在线升级功能?

楼主:
是的,不过是要自己定义实现的在线升级,不是官方提供的那种IAP

网友C:
可以直接烧写flash啊,不只是用串口吧

网友D:
关注一下 有没有一个典型可用的方案呢 .

网友E:
可以在原来的协议数据包上加上包头包尾的吧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844466-1-1.html  这个已经实现了,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