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PWM芯片或者模块推荐

楼主(2016-04-20):
寻求大家推荐一款PWM芯片或者模块,或者驱动电路也行。
    第一次搞PWM功能,需求是3.3v的单片机控制,输出幅值±12V(是正负,不是DC12V),一路就够,频率的话常规几百K就行,板子会提供隔离电源。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单片机都带PWM输出啊,用一颗便宜的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B:
建议单片机+高速光耦

网友C:
如果频率低点可以用sp3232之类的芯片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