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使用问题

楼主(2016-04-20):
1.msp430要通过rs232读取仪表数据,仪表的数据线分配需要RXD接 -vdd,rst接+vdd.把它们直接接在max3232的V+,V-引脚可以吗?
2.我看有些电路图把V+通过电容接到了VCC3.3V上,这样对吗?

网友A:
建议按照官方datasheet里推荐的电路图连接

网友B:
这个一是需要看图说话的,楼主说的我怎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按照官方datasheet里推荐的电路图连接

仪表通过RS232连接,主要有TXD,RXD,RST,DTR4路信号。说明书上说RXD接-VDD,RST接正+VDD,我现在就把RXD接在MAX3232的V-上,RST接在V+上,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通过RS232连接,主要有TXD,RXD,RST,DTR4路信号。说明书上说RXD接-VDD,RST接正+VDD,我现在就把RXD接 ...

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C:
楼主说的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了

网友D:
把它们直接接在max3232的V+,V-引脚可以吗?

没见过这样用的啊,怎么不参考手册呢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说明书

网友E:
参考一下

网友F:
RS232的不是这样连接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设计的啦,,

网友G:
这个我也没怎看明白的,RS232总显得设计是很简单的啦

网友H:
把你的仪表的说明书发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