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DCDC上电出现回勾,缓慢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6-04-20):
3.2V上电的时候 出现了两次小的回勾,会对系统 有什么影响
这3.2V也对接一个SPI FLASH,而这个回勾刚好也是出现在SPI FLASH的复位阈值
下图是SPI FLASH(w25q16d)上电时序图

楼主:
RE: 关于DCDC上电出现回勾,缓慢问题,求大神

SPI FALSH的复位阈值也刚好在回沟范围,这样会不会导致SPI FLASH 在上电时候 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
上电延迟一段时间再对SPI FLASH 进行操作

网友B:
W25QXX的FLASH需要一个写指令才可以写,没有那么容易掉数据吧

网友C:
这么低的电压处的波动,应该不会影响。
你换一个电源IC试试,也许是DC/DC的问题,也许是此电压处负载电流有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