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棕色的、顶部有色带的两脚直插器件是电阻吗?哪种?

楼主:
RT
是电阻吧?是哪种电阻?为什么要用这种?

网友A(2016-04-20):
上面印了死马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印了死马字?

没有字。只有顶部有色环(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字。只有顶部有色环(带)。

用表量下

楼主:
我知道它的阻值。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我想知道的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电阻那是哪种电阻?为什么要用这么特殊的?
如果让采购去买,他应该怎么跟供货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它的阻值。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我想知道的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电阻那是哪种电阻?为什 ...

阻值多少,跟色阻相符吗?
有阻值不一定是电阻.
电路中怎么接的.
保险丝有方型的,也有用色环表示的

网友B:
我认识旁边威玛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识旁边威玛电容。

嗯,这板子德国产的,一板子德国货。

网友C:
分析一下它在电路中的用法,看看是不是PTC电阻或是NTC电阻。

网友D:
必须根据测试及电路来分析、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它在电路中的用法,看看是不是PTC电阻或是NTC电阻。

谢谢大侠!拆下来加热试了下其中一个确实具有负温度系数!所以应该是您说的热敏电阻。
另一个是正温度系数的。
你的提醒帮了我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