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管理和供电路径管理探讨

楼主(2016-04-20):
如下电源充电芯片,想知道比较详细的控制过程,及内部工作时电流的路径,各位大侠发表一下意见

如上电池的充电路径

电池的放电路径

网友A:
也只能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能如此了。

图上的电流走向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的电流走向对吗

应当是。

网友B:
这个图还是比较复杂的,暂时没看明白的。

网友A:
这芯片手册还没有完整建立,淘宝已经卖了不少了。

内置MOS,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手册还没有完整建立,淘宝已经卖了不少了。

内置MOS,可靠性怎么样?

可靠性还好,目前我的设计是12V,2A充电,芯片没问题

网友C:
官方应该是只提供应用,没有这些知识吧。只能是看datasheet自己琢磨了

网友D:
比较主电源的电压了,低于多少就接入电池的电源,充电电路只要作了恒流,就并电池哪了。。。。。。随时保持浮充。。。

网友E:
电池放电的回路好像标的不清楚, 因为终点只是个电容, 不能吸收电池电流作为放电回路的终点.
应该通过 Q3 才能入地吧

网友F:
这个模拟电路图的看着这么复杂的,但是重返点的管理仅仅就这一点的起作用??

网友G:
我对这个图的不太感冒的,的确是有些难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放电的回路好像标的不清楚, 因为终点只是个电容, 不能吸收电池电流作为放电回路的终点.
应该通过 Q3 才 ...

终点电容那儿接入的是用电设备,然后到地,不会通过Q3,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拟电路图的看着这么复杂的,但是重返点的管理仅仅就这一点的起作用?? ...

重返点?没懂你的意思

楼主(2016-05-27):
引用 楼主:
可靠性还好,目前我的设计是12V,2A充电,芯片没问题

华为最新的手机用的就是这颗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