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消火花电路

楼主:
   我现在使用TI的BQ24610充电芯片,给4串4并,额定电压为14.8V,容量为10.4AH的电池组充电。
  现在系统中有3个220uF 35V的电解电容,1个位于电源的入口端,2个位于两个直流电机的供电端。现在使用20V 3A的电源适配器给系统充电,每次插头接入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火花。现在考虑使用延时电路使电源输入的20V延时导通,见如下电路:

但是现在发现,大部分的TO-252封装的PMOS,VGS最高耐压20V,请问下怎样在现有条件下修改电路,可以支持20V甚至24V电源适配器插入的时候软启动呢?
谢谢。

楼主(2016-04-20):
是这样分压吗?在电容充满电后,Vgs=10V,小于GS的最高耐压20V;   但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瞬间导通,20V的电压还是加在了GS两端,这样会损坏PMOS吧?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分压吗?在电容充满电后,Vgs=10V,小于GS的最高耐压20V;   但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瞬间导通,20 ...

电容上再串一个

网友B: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电容上串的电阻为1K可以吗?  刚上电的时候,G极电压为100/(100+1)=19.8V,Vth=1.6V,即G极电压为18.4V就导通了。
那么,这个延时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和R1 C1是什么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上串的电阻为1K可以吗?  刚上电的时候,G极电压为100/(100+1)=19.8V,Vth=1.6V,即G极电压为18.4V ...

RC一阶、戴维南,这两个都是大学应该学过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分压吗?在电容充满电后,Vgs=10V,小于GS的最高耐压20V;   但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瞬间导通,20 ...

电容是并在GS的,电容瞬间导通不会使GS得到20V而是0

网友D:
楼主的思维确实有点混乱,电容瞬间导通不会使GS得到20V而是0V,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考虑添加个小的过流电阻;
而R2的作用是要根据R2和R3的分压,设置一个Vgs的导通电压

网友A(点评):
楼主的目的,就是软启动,P-MOSFET从截止区,渡过饱和区,最后导通。

网友D:
感觉思维乱了之后,居然还能一步步往正确的图上修改,咱们不能迷惑人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维确实有点混乱,电容瞬间导通不会使GS得到20V而是0V,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考虑添加个小的过流电阻;
...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上电瞬间Vgs是0V,而不是20V

网友E:
楼主没下文了?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上电瞬间Vgs是0V,而不是20V

上电瞬间  VGS确实是0V,晕了,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下文了?搞定了没

延时了2S再启动 火花看不到了

楼主:
蒋工,你好;
   再请教了问题,使用3.3V IO控制20V 3A电源的开关  因为PMOS的VGS电压最大为20V  用上面这个方法控制  是否可靠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延时了2S再启动 火花看不到了

电路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蒋工,你好;
   再请教了问题,使用3.3V IO控制20V 3A电源的开关  因为PMOS的VGS电压最大为20V  用上面 ...

Q16, 你确定搞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6, 你确定搞对了?

Q16是个PMOS,当Q16导通时,Q12的VGS=-16.7v,使Q12导通。
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一阶、戴维南,这两个都是大学应该学过的吧

@winterchen20
  最后用的是这个电路,系统后端电容加起来有700uF左右,现在插拔不会出现火花了。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 理论上计算,PMOS的导通时间延迟为2s,但是实际示波器量出来为只有100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