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芯片有缺陷

楼主(2016-04-20):
我这边使用STM32F103R8T6出现一种现象,快速通断电1000次(通电3s,断电2s),会有两三次MCU不运作,硬件复位也不起作用,请问是否IC本身就有这个缺陷,谢谢。
    硬件描述:
        1)复位引脚接1uf的电容到地,如果改用0.1uf的电容,1000次上电出现MCU不工作的几率上升到10次以上。
        2)晶振采用内部振荡器,倍乘到64M,晶振引脚设置为强输出,输出电平0
        3)启动就开启看门狗,启动如下: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_JTAGDIS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B->BSRR = 0X08010000;

        Iwdg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Start_Init();                    //eeprom 24c02 初始化
。。。。。。。。。。。。

网友A: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快速上电是怎么定义,通电多久?
2、不运作是什么意思,lz有没有跟踪程序在哪挂了?

断电1s,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了
此外,我比较感兴趣lz的pcb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快速上电是怎么定义,通电多久?
2、不运作是什么意思,lz有没有跟踪程序在哪挂了?

1,快速上电描述可能不是很清晰,是指频繁通断电(通电3秒,断电2s)
2,不运作是MCU无法进入MIAN(),硬件复位也不工作3,PCB布局公司不给发

网友B:
另外,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估计是VDD上电太慢。
也就是当复位信号消失以后,CPU进入正常工作时VDD的电压还不够,就会造成CPU不启动,这个现象我们在产品中试过。
在实际使用中必须要保证VDD的上升时间小于复位的时间。对于你出现的这种情况,建议你可以选择降低VDD的上升时间,简单点说就是缩小电源电路的电解电容;或者加大复位时间,就是增大外接的复位电容。不管那种做法,建议你一定要同时监测VDD和nRST引脚的电平
电源电路的电容要限制,不是越大越好,如果VDD上电过慢,极容易造成CPU不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估计是VDD上电太慢。
也就是当复位信号消失以后,CPU进入正常工作时VDD的电压还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估计是VDD上电太慢。
也就是当复位信号消失以后,CPU进入正常工作时VDD的电压还 ...

谢谢,给MCU供电LDO后面接了两个10UF的钽电容,可能太大,现在改小做实验。

网友C:
你不用复位电路的话也应该能够启动吧

网友D:
电源没处理好吧;
再弄下,芯片估计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没处理好吧;
再弄下,芯片估计都坏了;

上千次开机,偶尔有一两次出现这种现象,电压都OK

网友E:
对 AFIO->MAPR 的使用方法不正确
这个寄存器的某些域是只写的,不能用 &= 和  |= 那类的操作

网友F:
你确定是单片机的问题,不是你PCB设计问题

网友F:
这种问题基本上是PCB的问题

网友G:
我知道M1的I2C有debug,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缺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 AFIO->MAPR 的使用方法不正确
这个寄存器的某些域是只写的,不能用 &= 和  |= 那类的操作 ...

我也曾经遇上个这个问题,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H:
如果你留心stm32的手册或者香水城关于复位的帖子,你就知道不符合条件的复位是会导致mcu锁死,必须上电复位才行,你这里的硬件复位到底是什么鬼?
用个复位电路吧,也没多少钱

网友I:
楼主厉害,这样的问题也能发现,应该是电源冲击问题,非单片机缺陷

网友J:
标题党吧。。。f1的片子每年卖多少啊。。这种BUG就被楼主一个人发现了。

网友K:
PCB的电源设计故障,电源问题解决了基本就OK了。

网友L:
个人感觉5楼的回复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M:
STM32F103的内部复位确实做的不好,快速通断电导致不能复位的问题我在我用的其他单片机上就没碰到过,但在STM32上就能碰到,最后没办法加了外部复位芯片在可靠解决。
这种问题如果换做是STC单片机就不知被喷成什么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这样的问题也能发现,应该是电源冲击问题,非单片机缺陷

如果一个单片机内部的上电复位电路在供电电压还没达到能正常工作电压时就退出复位状态,这不是设计缺陷是什么

网友N:
可能是你电路设计有缺陷

网友O:
引用 网友M:
STM32F103的内部复位确实做的不好,快速通断电导致不能复位的问题我在我用的其他单片机上就没碰到过,但在S ...

谁要你用STM32,用STC就好了。

网友P:
电容有没有外加放电回路?

把RC复位扔了吧,复位芯片占尽价格、体积、可靠性等一切优势。

网友Q:
可能性很多,  电源,复位,以及初始化程序有隐患导致初始化卡死或者进入中断看起来像是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电容有没有外加放电回路?

把RC复位扔了吧,复位芯片占尽价格、体积、可靠性等一切优势。

弱弱问,复位芯片比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更便宜更小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弱弱问,复位芯片比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更便宜更小么

1R+1C,可能就会出现LZ现在的现象,
2R+1C或者R+C+D还行吧,加起来也可观了。

如果SOT23-3还显大,那只好RC了。

网友R: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网友S:
RC复位碰到电源不好的必然结果,要不然外置的复位IC哪来存在的市场。

网友T:
我有一个开源的colorsky开源机器人项目。

网友U:
引用 网友M:
STM32F103的内部复位确实做的不好,快速通断电导致不能复位的问题我在我用的其他单片机上就没碰到过,但在S ...

全球第一的STC,谁敢喷??

网友V:
我复位引脚不外接电容,还没发现工作异常

网友W: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M1的I2C有debug,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缺陷

F1的RTC是渣渣

网友Q:
  还有IIC呢

网友X:
stc也一样的,我用stc都加低压中断,然后用软复位强制复位。

网友Y:
楼主可以把电源模块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H:
51老司机一般喜欢在程序开始时加延时等待稳定,stc不要求严格的上电摆幅,却无法保证mcu启动后是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M:
STM32F103的内部复位确实做的不好,快速通断电导致不能复位的问题我在我用的其他单片机上就没碰到过,但在S ...

你试试LPC系列的CPU,频繁上电,绝对是死的连妈都不认得。
另外,所有的CPU主要你是用在工业场合,电源电路和复位电路都要倍加小心。比如这个STM32的复位电路,他是内部的复位电路会往外输出一个脉冲,那么你在设计他的外部复位电路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脉冲的影响了

楼主:
做了几天的实验,把VDD的两个10uf的钽电容减少为一个时,常规上电(断电时间超过3s)不会出现问题。但非常规上电(通电100ms,断电100ms,再通电。带电接线导线分叉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还是可能出现。估计规格书得写先接线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