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 工具链---IDE集成开发环境

楼主(2016-04-20):
ChipON IDE是ChipON公司自主研发的集成开发环境,这款开发环境是基于Eclipse开源平台设计的,得益于“一切皆插件”的设计理念,使得这款开发环境能够集成更为人性的功能。最为人性化的就是这款IDE集成了文本编辑器的所有功能。用户可以对文本进行查找、替换、块注释、字体属性等做操作。还可以实时查看芯片使用率,对芯片进行在线下载,DEBUG调试。上手快,使用方便。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工作空间和项目文件不能混淆,这也是Eclipse平台的特点。
ChipON IDE可以通过ChipON的官方网站进行下载,下载链接:http://www.chipon-ic.com/Development-Tools.asp?tid=1

欢迎各位单片机爱好者在此讨论ChipON IDE的问题。

网友A:
ChipON的IDE开发环境确实不错,功能齐全!顶一个

网友B:
试用了下,代码编辑时,怎么放大显示,字体好小啊,也没找到哪个地方设置字体大小

另代码补全功能不能自动弹出,必须按“Alt + /”

不能自动进行代码提示,看帮助里说应该可以啊

网友B:
用F3打开变量声明时,链接了外部系统记事本,怎么修改成另一个编辑器,或用IDE自带的编辑器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用了下,代码编辑时,怎么放大显示,字体好小啊,也没找到哪个地方设置字体大小

另代码补全功能不能自动 ...

这个地方就可以设置字体啦,在窗口工具栏下面找首选项。在C语言中代码补全需要按alt+/命令,汇编程序可支持自动代码提示,不需要按alt+/命令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3打开变量声明时,链接了外部系统记事本,怎么修改成另一个编辑器,或用IDE自带的编辑器直接打开 ...

你按住ctrl键点击变量,也是跳到外部系统记事本????是这样的,打开变量声明,是自动跳到这个变量的定义处,你也可以按住ctrl键然后再点击变量,也是跳转到变量的定义处。IDE是自带编辑器的,会跳转到IDE中这个变量的定义位置。

网友C(2016-06-06):
如何设置自定义关键字颜色

网友D:
试了一下,好像浮点数支持有问题!

void main()
{ float a;
  a = (float)P1;
  a++;
  P2 = a;
}

提示:
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func._main(548 bytes)"
*.bhex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E:
是的,我们8位MCU暂时不支持浮点,空间很容易就被浮点占满了。

帮助文件里应该有一个使用限制的说明。

网友D:
帮助文件里只看到 本软件不支持位结构体和联合体。

没说明不支持 浮点数,故问之。

另外,看了一下C编译后的汇编码,代码之长,很多地方能优化。。。。。。

网友D(2016-07-16):
DEBUG时 变量显示

原先只能 显示 全局变量,现在的版本,只能  显示 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没法显示,麻烦~~~

变量显示 只能是 DEC,  最好能增加可切换成 HEX 显示格式,方便使用。

不支持 float 变量显示,待改进。

网友D:
DEBUG时 标签显示

由于很多变量 没法显示,希望以标签的方式加入 显示,

发现,只能显示 单字节,麻烦~~~

希望加入 标签能指定类型结构,以 指定的类型 显示,如 int, long, float .

网友D:
DEBUG时 没有反汇编窗口

网友D:
对 变量,RAM, 标签 窗口,最好能同时多打开几个, 现在只有一个窗口,使用极不方便。

市面上的流行软件,一般能同时打开 4个 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 变量,RAM, 标签 窗口,最好能同时多打开几个, 现在只有一个窗口,使用极不方便。

市面上的流行软件, ...

get~~~~~都是好建议啊!!!汇总上报改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EBUG时 变量显示

原先只能 显示 全局变量,现在的版本,只能  显示 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没法显示,麻烦~~~ ...

调试监控 变量是自动识别的,主要显示当前调试段使用的变量,但该功能确实不太好用,识别度不高。可以通过打开 窗口 显示视图  其他 下选择调试下面的 表达式 监控窗口,将需要查看的变量进行粘贴查看,针对临时变量由于编译器内部采用的动态地址使用,因此可以显示但结果可能为不相干结果 。如一个整数和一个字节数据占用3个字节,根据代码情况 可能任意2个字节表示了整数,因此空间地址不连续,监控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调试监控 变量是自动识别的,主要显示当前调试段使用的变量,但该功能确实不太好用,识别度不高。可以通 ...

确实如此,

由于很多变量 没法显示,故希望以标签(指定地址)的方式加入 显示,

但是发现,只能显示 单字节,麻烦~~~

希望加入 标签能指定类型结构,以 指定的类型 显示,如 int, long, flo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