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新建文件和打开verilog文件报错

楼主(2016-04-20):
点击这个新建按钮或者直接file-open某个.v文件就会报错

modelsim版本

win版本

楼主:
**当时出了点问题
那个脚本无法调用那个可执行程序
我看脚本就是改了属性
我直接改了属性
然后把echo off 改成on
不给管理员权限让他提示我运行**的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
modelsim必须安装在磁盘根目录下
否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原文地址
http://electronics.stackexchange ... rpreter-scintilla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