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单片机无法读取 Header files

楼主(2016-04-20):
刚接触PIC单片机,今天在建立 Dealy.h文件后,调用编译,提示:“can't open include file "delay.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是否有朋友也遇到这种问题,还请帮忙下,谢谢!

网友A:
要设置路径吧
文件名大小写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路径吧
文件名大小写对吗?

设置路径?这个没有设置哦,要如何设置呢?还麻烦告知下,谢谢!

文件名大小写是对的。

网友A:
好久不搞PIC了,都忘了。好像在project菜单里工程选项吧,你找找

网友B:
是#include "XXX.h",没有写成#include <XXX.h>吧?

楼主(2016-10-16):
引用 网友B:
是#include "XXX.h",没有写成#include 吧?

这两个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吧,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还没找到问题?

楼主:
重新自己在建立添加就OK了,之前都是移植同事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