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与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才开始学习STM32,使用的是紫电A的STM32F103RB的开发板,开发板用的是USB供电,CH340转串口给STM32下程序,但是现在我想从STM32往PC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串口啊,不是已经有现成的ch34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啊,不是已经有现成的ch340了?

那我现在想往上发就是把串口转成USB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想往上发就是把串口转成USB吗?

不用吧,直接串口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想往上发就是把串口转成USB吗?

你不是说通过ch340给stm32下程序么,那你就用这个链路来跟pc通讯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通过ch340给stm32下程序么,那你就用这个链路来跟pc通讯就行了啊

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能把CH340反着用吗?就是用STM32的RXD和TXD通过CH340转成USB再发给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直接串口发

但是现在STM32的RXD和TXD被CH340占用了,现在我想用串口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USB转串口就可以当串口用,你想想你下载程序不是用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串口就可以当串口用,你想想你下载程序不是用串口吗

对,是这样的,但是那比如我现在想往PC上发数据,我是不是应该直接用STM32的RXD和TXD呢?但是这两个脚是接在CH340上面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CH340难道可以把TXD和RXD又转成USB信号再与PC进行通讯吗?

网友B:
可以的。你完全可以试一下,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C:
这个串口只有在刚上电的时候才能够是下载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串口只有在刚上电的时候才能够是下载的功能

那之后会变成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完全可以试一下,用串口调试助手。

好的,我去试一下,就正常使用RXD和TXD发数据的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下,就正常使用RXD和TXD发数据的意思吧

是的

网友D:
很实用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E:
操作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居然看完了,佩服自己。
建议LZ从基础理论学起,实践要有理论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单靠做实验成不了大树,凡事要先在理论上想通再实践。
你的问题可以打个比方: 有一条路,早上坐车到公司了,现在没班车了,你问我能走回去不? 当然能啦,班车没了,路还在啊,坐不了车,咱还可以11路呢。

网友G:
能把你的开发板资料给我一份吗?
例子程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操作串口就可以了;

好的,基本已经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作串口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单独再做一个串口接到PC呢,还是我直接操作通过一样的USB就回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居然看完了,佩服自己。
建议LZ从基础理论学起,实践要有理论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单靠做实验成不了 ...

嗯嗯,基本上明白了,我去补一下理论,非常感谢

网友H:
串口操作,发送接收问题

网友I:
CH340就是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 转串口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但是那比如我现在想往PC上发数据,我是不是应该直接用STM32的RXD和TXD呢?但是这两个脚是 ...

既然CH340通了,你就把它当作是一路串口就行了,你的TX,RX,GND三个串口引脚就已经与CH340连接了,直接通过 CH340的串口通道往电脑发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操作,发送接收问题

恩恩,已经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340就是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 转串口

恩恩,明白了,相当于把USB变成了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CH340通了,你就把它当作是一路串口就行了,你的TX,RX,GND三个串口引脚就已经与CH340连接了,直接通 ...

恩恩,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K(2017-09-19):
您好,看到您去年问的关于STM32F1系列单片机采用CH340转串口的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我现在也是需要做这个,单片机用JLINK下载程序,买了CH340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PC用通讯控制单片机。可以请教您吗~~

网友L:
ch340是一个USB转TTL的,当然可以用来通信了,你看原理图,然后把RX和TX配置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是建议楼主从基础学起,先把基础打好,有时间的话也建议你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