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dfu 升级后进入不了freertos的任务

楼主(2016-04-20):
GD32F103RCT6 dfu 升级后进入不了freertos的任务,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不明白的,整的不多的。

网友B:
下载完之后boot0有没有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完之后boot0有没有拉低

boot1 悬空,boot0接地,板子上一直是这样,没有改变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t1 悬空,boot0接地,板子上一直是这样,没有改变过。

是用的官方的DFU工具么,如果是的话boot0不拉高如何烧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官方的DFU工具么,如果是的话boot0不拉高如何烧录代码

用的是官方的,软件提示是成功烧入的,在main函数里,点了一个led灯,烧入代码后是可以点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官方的,软件提示是成功烧入的,在main函数里,点了一个led灯,烧入代码后是可以点亮的。 ...

没有进入到freertos创建的任务中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进入到freertos创建的任务中去

这个代码如果不通过DFU烧录的话使用其他方式烧录能正常工作进freertos任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如果不通过DFU烧录的话使用其他方式烧录能正常工作进freertos任务么 ...

搞定了,rom 的地址不对,两个程序重叠了

网友C:
可以技术交流,qq,2863961473  Tel:18682427100

网友D:
这个还是根据官方的说明多操作检查下的

网友E:
检查下你是否调用正确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freertos任务是什么?

网友G:
freertos任务是啥?这个我还不明白的

网友H(2016-05-31):
朋友 你用GD32F103RCT6做啥产品呢?我们有直接替换的芯片  不知你感兴趣么?

楼主(2016-08-15):
问题解决了,keil flash配置下面的Target里面的IROM1 Size 分配不正确导致的,分配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那个Size不是固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