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怎样修改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6-04-20):
GD32F103RCT6 怎样修改中断向量表,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给出点图例的比较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出点图例的比较好看的。

哪个图例?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C:
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从哪开始的?

楼主(2016-08-15):
问题解决了:
NVIC_VectTableSet(NVIC_VECTTAB_FLASH,VECTTAB_FLASH_OFFSET);
用上面的函数就可以修改了,VECTTAB_FLASH_OFFSET 这个是偏移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