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惊天发现!STM8S系列捕获频率竟然只有250K!

楼主(2016-04-20):
非常不满STM8S系列的捕获通道最高支持频率为250K,换言之,在分频比为8的时候最大输入频率只能限制到2M,
否则捕获值就完全不准了!
不知道ST公司的使用手册和规格书上都不说明一下,是觉得会影响用户选择而有意避开此描述吗?为了这个功能
浪费了我多少时间,尝试了多少方法!太坑人了!

网友A:
ST公司有没有ucos iii的例程啊,官方的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看到吧。。。。。。

网友C:
呵呵 你的结论依据是什么呢?

确认你代码没问题。

楼主:
诸位可以亲测一下

楼主:
代码就是用ST范例

网友C:
你说的250K, 定时器频率是工作在2M吗?

如果是的话,最高捕捉频率应在500K.

记得手册哪里写过,最高被捕捉频率为定时器时钟频率的1/4.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论证,视关注程度公布!让广大电工少走弯路!

楼主:
看图描述

楼主:
费了很多时间才找到这篇**

网友D:
你自己程序的问题,我直接操作寄存器,8M主频,定时器不分频,CC0输出1M方波再接到TIM1的CH1和CH2,使用复位的方式捕获,测占空比和频率均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只测频率的话,2M的频率没有问题。

网友D:
刚刚又试了下,8M主频,定时器不分频,使用复位的方式捕获,测4M的频率没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步电路有延迟,需要补偿。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份什么资料?资料名称?截图所在章节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份什么资料?资料名称?截图所在章节在哪里?

这个是LIB文件说明文档中stm8s_fwlib_um.chm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份什么资料?资料名称?截图所在章节在哪里?

如图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程序的问题,我直接操作寄存器,8M主频,定时器不分频,CC0输出1M方波再接到TIM1的CH1和CH2,使用复 ...

我不想用两路捕获,通常应用不会有那么多空闲引脚留给你用的!毕竟真正的应用不可能就给你测一次频率

网友D:
第一,使用两路输入为了同时测占空比和频率,如果只测频率只用一路就行了,使用复位的方式连续测量问题也不大。
第二,我分析了你说的这个问题,你的结论下得太过草率,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CPU的主频与输入频率太过接近,而检测是否发生捕获、取出数据、进出中断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所以当你检测到捕获取出数据的时候可能捕获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后面的数据已经将前面的数据覆盖,所以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而至于你说的那个固件库里的说明文档里建议测量频率的范围也是根据这个原因而得出的,并不是说stm8s的捕获本身有问题,况且使用固件库要消耗更多的CPU的执行时间,更加会加剧这种情况。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提高单片机的主频,看看能捕获的最高频率是否提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LIB文件说明文档中stm8s_fwlib_um.chm说的

晕,这不过是个例程说明。

它只是告诉当时例程的基本配置。根本没有说只能工作在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