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UV422转换YUV420

楼主(2016-04-20):
imx6q中怎样用ipu把yuv422转换成yuv420

网友A:
内核还是用户空间,确认是否支持后可以找下s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还是用户空间,确认是否支持后可以找下sample~

谢谢,我都已经做出来了,麻烦问下你,我在加载ov5640_mipi驱动时出现is not found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已经做出来了,麻烦问下你,我在加载ov5640_mipi驱动时出现is not found是什么问题呢? ...

lo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呢

ov5640_read_reg:write reg error:reg=300a
camera ov5640_mipi is not found
我是手动加载驱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v5640_read_reg:write reg error:reg=300a
camera ov5640_mipi is not found
我是手动加载驱动的 ...

循着第一条log分析看看

网友B:
很可能i2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i2c有问题......

你好,怎样查看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怎样查看呢?谢谢

看i2c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