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如何提高浮点运算速度?

楼主(2016-04-20):
例如:定义两个数:
float V;
float Sin;
进行如下计算:
V = 50*Sin+10;
这样一次计算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我自己写的程序里进行了40多次这样的运算,用示波器看这些运算耗费了70us左右,我想问一下DSP的浮点运算速度还能提高吗?
系统设置为默认: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DIVSEL);
其中DSP28_PLLCR为10
DSP28_DIVSEL为2

网友A:
28335是浮点型的,你需要多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5是浮点型的,你需要多快啊

我想在25us的中断周期内完成50次浮点运算。不知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在25us的中断周期内完成50次浮点运算。不知可否

你现在时钟多少兆啊?28335可以到150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时钟多少兆啊?28335可以到150兆吧

是的,我现在是150MHz。我刚发现是因为我有些地方直接用了除法所以速度慢了很多

网友B:
楼主,你的肯定有问题,我按你的方式做,DSP28335,

以下是实测:

系统时钟150M

for(iii=0;iii<100;iii++) V = 50*Sin+10;

计算100次耗时才27.9us

网友B:
计算1000次就是279us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浮点模块没用起来

楼主(2016-05-24):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浮点模块没用起来

浮点模块是要怎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