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直流电机伺服驱动,怎么同时实现位置伺服和速度伺服控制

楼主(2016-04-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在驱动器的配套软件上设置吧, 本来就是外环和内环一块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驱动器的配套软件上设置吧, 本来就是外环和内环一块设置的

我是自己DIY一个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