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是否可以直接驱动蜂鸣器呢

楼主(2016-04-20):
ULN2003是否可以直接驱动蜂鸣器呢,网上有人说可以,我试了试,驱动没反应

网友A:
可以的。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有源蜂鸣器,是可以的。无源蜂鸣器,好像是没办法的,需要用IO直接驱动

网友B: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又便宜,比2003便宜多了

网友C: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ULN2003是反相输出的,所以输入电平要和蜂鸣器的电平相反的。

网友D:
驱动 蜂鸣器 当然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D:
注意一下,隔离,COM口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E:
只要驱动电流可以达到你蜂鸣器的电流,就可以驱动。

网友F:
ULN2003是开漏输出的,只要注意好接线方式,就没有问题。

网友G:
2003的最大驱动电流是200ma,你蜂鸣器只要不超过20ma,就可以

网友H:
我做过uln2003驱动蜂鸣器,直接连接不可以,但加上三极管,把三极管短路了就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有的人可以驱动,有的人就驱动不了,和接线方式,电路板的布局还有蜂鸣器都有关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ULN2003是反相输出的,所以输入电平要和蜂鸣器的电平相反的。 ...

曾经吃过这么一次大亏,最后面才找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K:
可以的吧~

楼主(2017-04-18):
引用 楼主:
有源蜂鸣器,是可以的。无源蜂鸣器,好像是没办法的,需要用IO直接驱动

是的,你说的比较全面,不过直接驱动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