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cs5532寄存器读写正确 但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6-04-20):
spi通信是正常的,为何读到的数据都是000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了吗,怎么证明SPI是通信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了吗,怎么证明SPI是通信正常呢?

恩 我用的逻辑分析仪 读出来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B:
可能还是通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通信不正常

你用过吗?有qq吗?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C:
输出数据的溢出位和通道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