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可以代替LM331在multisim里仿真的芯片!!

楼主:
我需要在multisim里仿真LM331构成的VF转换电路,但multisim里没有这个芯片,因此我想找个一样的芯片来代替,否则我不进行仿真的话,就不知道我的VF转换电路对不对,有会的可以帮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A(2016-04-20):
这个没有做过的,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B:
multisim里有的芯片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ultisim里有的芯片没有怎么解决

可以自己把官方的模型加进去的,可以翻翻我以前在TI模拟版块的一个帖子。

网友C:
V-F转换电路是基本电路,和芯片没多大关系的。用任何一个运放都可以。如果实在想仿真的话,可以去看看NS公司有没有自己的仿真软件,是否支持LM331这个芯片呢?

楼主(2016-05-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的,不是很明白的。

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原理图如图1,仿真的频率和根据芯片的公式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差不多,但我焊的板子 ...

@airwill @玄德 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波形还是线性的,就是斜率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rwill @玄德 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波形还是线性的,就是斜率变了

我直接给5V电源,后面接两个分压电阻,使它能输出0-5V电压,再接给V/F转换电路,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就和理论值比较接近了,如图1 (红色是理论值,蓝色是测量值),但数据的误差很大,我用Matlab求测试数据的拟合曲线,它是一条有点和理论值平行的一条曲线,如图2 (蓝色是拟合曲线,红色是测量值),然后求精度,残差大于3σ的都是粗大误差,都要剔除,如图3 (如果蓝色的点在两条红线以内,那说明在误差范围内,但我所有的点都在两条线以外,红线外的是粗大误差,应该剔除),说明我的数据都是粗大误差,都要剔除,那这样的话,我这个V/F转换基本没有精度可言了,求大神指导,怎么能提高精度,减小误差??急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给5V电源,后面接两个分压电阻,使它能输出0-5V电压,再接给V/F转换电路,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就和理 ...

1.你的这些数据是如何放到mtlab上面的呢?这个比较好奇
2.你直接给5V,测出来的数据和理论差不多。而给+-15V的时候差别太大,这个说明是你电源的问题吧,对负电源的处理
3.既然第二次的图一给的理论值和实际值基本重合了,那就说明搭的电路实际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这些数据是如何放到mtlab上面的呢?这个比较好奇
2.你直接给5V,测出来的数据和理论差不多。而给+- ...

就是在matlab中将这些数据输进去,我只会最简单的这个。然后,我之前求错了,那两条斜线是重合的,不是平行的,我已经成果检查完了,就差毕业答辩了,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