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太阳能板的电压和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无正文)

网友A:
太阳能电源的最大电流就那么大,放大不了。
要不就降低电压,电流才可能变大

楼主:
电机是3.5V电机,电流不知道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源的最大电流就那么大,放大不了。
要不就降低电压,电流才可能变大 ...

电机是3V的,我今天把电池板直接连在电机上不能启动,只是想让太阳能板直接供电能动就行。加电容可以,怎么加,加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3V的,我今天把电池板直接连在电机上不能启动,只是想让太阳能板直接供电能动就行。加电容可以,怎 ...

你要先确认下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和电压,以及驱动方式。
然后再设计驱动电路。
你可以找一个5v转3v的电路试试,不要用ldo

网友B:
太阳能串并联方式决定了电流就那么大。。

网友C:
直接带是带不动电机的
搞节磷酸铁锂电池 再搞个充电IC 设好充电电流 然后接太阳能板
这才是可行的方案
没电了晒晒太阳就可以了

网友D:
玩具车的电机...电流至少200mA....3v的话==0.6W
太阳能电池的电压5V 30mA==0.15W
能量不够的吧...肯定动不了啦...我这样说对不对?各位前辈
玩具车的电机放地上走的话...负载会更大..需要更大能能量才能带得动
====jjjyufan的方法比较可行
用太阳能板充电到锂电池里..然后再用锂电池给车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带是带不动电机的
搞节磷酸铁锂电池 再搞个充电IC 设好充电电流 然后接太阳能板
这才是可行的方案

充电IC不会,我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宝的板子,不会弄,今天把两个板子串到一起电机倒是能用了,还有一块更小的板子带的手机的震动马达倒是还能带起来,不知道给他做什么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车的电机...电流至少200mA....3v的话==0.6W
太阳能电池的电压5V 30mA==0.15W
能量不够的吧...肯定动不 ...

买板子的跟我说是7W板子,另外我今天怎么测不出来板子电流了

网友E:
中午太阳直晒太阳能电池板,测短路电流。

网友F:
18650电芯串接几个,加短路过充过放放保护电路。选一款充电管理IC,比如国内的好像叫CN3722(印象),然后降压供电你的负载电路~ 仅供参考

网友F:
太阳能的板子测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在阳光最好的情况下。然后充电IC就是调整功率,追踪太阳能最大功率点的和充电截止电压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午太阳直晒太阳能电池板,测短路电流。

郁闷,换不同的档短路电流怎么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