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ADC参考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2016-04-20):
在看msp430的ADC程序时 产生了疑问
  •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 REFON + REF2_5V;   //使用内部电压,打开ADC12内核,8分频,内部参考电压2.5V
  • ADC12MCTL0 = SREF_0;                                    //使用内部电压,参考位为AVCC和AVSS

怎么内部参考电压设置REF2_5V 2.5V后  后面的SREF_0 参考位为AVCC是什么意思 这样不是两个参考电压冲突了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内部的2.5V的参考电压,但是最好采用外接的稳定的2.5V参考源比较好。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REF2_5V是对Vref+的设置,Vref+为2.5V。

网友C:
程序哪来的,不会有错吧

网友D:
ADC12CTL0,ADC12MCTL0是两个寄存器,都要配置

网友E:
ADC12MCTLx 转换存储控制寄存器(所有位只有在ENC为低电平时可修改,在POR时各位被复位)
对于每个转换存储器有一个对应的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所以在进行CSSTARTADD转换存储器地址位设置的同时,也确定了ADC12MCTLx。

网友F: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怎么解释呢

网友G:
ADC12MCTLx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EOS:序列结束控制位:0为序列没有结束,1为结束。
  Sref参考电压源选择位

网友H:
参考电压的设置很重要,能用内的参考电压的就用内部的吧。

网友I:
第2句其实没用,因为第1句已经打开内部参考电压了,而且第2句的效果等同于复位的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REF2_5V是对Vref+的设置,Vref+为2.5V。
ADC12MCTL0是具每一个通道的具体设置 ...

这个应该是设置错了  设置成了外部AVCC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哪来的,不会有错吧

网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2句其实没用,因为第1句已经打开内部参考电压了,而且第2句的效果等同于复位的默认值。 ...

我的理解是第一句没用 第一句只是打开了内部参考源  第二句才是参考源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设置错了  设置成了外部AVCC参考

最好找个官网的例程试试,网上的有些不靠谱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第一句没用 第一句只是打开了内部参考源  第二句才是参考源选择 ...

好像我理解错误了,估计你说的对,但这两句可能没有冲突,打开参考电压并不意味着将参考电压设为内部参考源,这是你的疑问的关键所在。请看下面这个截图,假如我没认错的话,画红圈的表示选择器,当选择SREF_1时才使用VREF+,而VREF+由内部参考源提供,它既能内用也可以外用。

网友J:
楼主可以试试只写第一句或是只写第二句,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K:
参考实例吧。

网友K:
看看开发板有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个官网的例程试试,网上的有些不靠谱

是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我理解错误了,估计你说的对,但这两句可能没有冲突,打开参考电压并不意味着将参考电压设为内部参考 ...

开启内部参考但是不用,这样说我就理解了,不过这样的话感觉这个程序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试试只写第一句或是只写第二句,看看什么效果

试过了,就是第二句的效果----外部AVCC参考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外接参考电源了

网友L:
记得以前就是这样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外接参考电源了

目前是用的外部参考源  内部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