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EMIF16问题

楼主(2016-04-20):
最近在做C6678+FPGA的通信问题,EMIF16寄存器设置已经完成了。
想先实现在EMIF某地址输出数据进行测试,

请问示例程序,或者思路……新手毫无头绪。

谢谢!

网友A:
DSP这边对映射的地址操作    EMIF接口就有读写对应的时序
具体时序查看手册
然后FPGA根据时序及地址   解析数据

网友A:
自己做的还是项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还是项目啊   ?

谢谢!我先试试找一下地址……

算是自己的任务吧,想用起EMIF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找一下地址……

算是自己的任务吧,想用起EMIF来

和 FPGA连   用的最多的是EMIF
如果FPGA有MGT的话    可以考虑用SRIO
PCIE等

网友B:
EMIF编程时,必须了解外部存储器地址如何分配给片使能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 FPGA连   用的最多的是EMIF
如果FPGA有MGT的话    可以考虑用SRIO
PCIE等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F编程时,必须了解外部存储器地址如何分配给片使能空间

好的,我再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主做出来了吗,怎么弄的

网友D:
直接配置就行了 ,读取地址吧。

网友D:
跟读取寄存器差不多的

网友E:
很给力的讨论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E:
EMIF比较好用   尤其在各种外扩中使用

网友E:
不知道和FPGA互联时有没有更好  更高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出来了吗,怎么弄的

还没有完全做出来,只实现了对某内存处读写,但是还没映射到具体的引脚,和FPGA没有实现通信呢,我还在研究,做出来了再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读取寄存器差不多的

地址、寄存器和实际引脚的对应关系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读取寄存器差不多的

请问您知道如何使能EMIF16接口的读写吗,我现在是 DSP与FPGA 还没有实现通信。。。

网友F:
如果FPGA有MGT的话    可以考虑用S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