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jlink下载hex文件呢

楼主(2016-04-20):
如何用jlink下载hex文件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呢,用编译器就可以下载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只要你的芯片支持jlink,就可以用jlink下载的

网友C:
用jflash软件呀,jlink官方出的下载软件,专门用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D:
MDK中设置仿真下载器为jlink,然后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jlink有JTAG接口和SWD接口,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下载的。

网友F:
楼主没说,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G:
1.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2.用的什么接口
3.用的什么芯片
三个问题,楼主回答吧?

网友H:
用jlink下载不方便,如果单纯下载的话,推荐用专门的下载器,基本上只有两三个IO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2.用的什么接口
3.用的什么芯片

应该是STM32的产品,这个版块都是STM32的产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jlink下载不方便,如果单纯下载的话,推荐用专门的下载器,基本上只有两三个IO就可以搞定了 ...

串口,两根IO就可以搞定,再加个地线。一直用ISP升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串口,两根IO就可以搞定,再加个地线。一直用ISP升级

串口只是为了好升级而已,其实SWD接口也是两根线的。

网友I(2016-05-22):
引用 网友J:
串口只是为了好升级而已,其实SWD接口也是两根线的。

对的。主流的芯片,jlink都支持的。

网友J(2016-06-27):
引用 网友I:
对的。主流的芯片,jlink都支持的。

应该说,对ARM系列支持的很好。jlink基本支持所有arm系列的芯片。

网友K:
jlink官方提供了专用了下载工具,芯片的官网也会提供相应的下载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