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K32S4 串口功能和PWM功能不能同时用。

楼主(2016-04-20):
STC15W4K32S4 串口功能和PWM功能不能同时用。
串口程序单独运行时是正常的。PWM功能单独运行了也是正常的。一放在一起两个程序都不正常了。

网友A:
程序问题,只能自己找找。

网友B:
估计相互影响时序了,或者使用了共同的资源

网友C:
串口和PWM使用的资源都不同,所以,一定是你程序的问题。
我用这个IC做四轴飞控,用的就是增强型的4路,PWM串口连接GPS的串口,很正常的。

网友D:
用了同一个定时器了吧?

网友E(2018-05-15):
程序同时用,要设置好时间片。错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