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没有双向IO么

楼主(2016-04-20):
STM8没有双向IO么,我一个IO又想做输入,又想做输出咋办?

网友A:
STM8是没有双向IO这个说法的,只有输入和输出

网友B:
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先前输出为0是否读出老
如果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先前输出为0是否会读IO时老是为0?

网友D:
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这条线上的所有信号是线与
因为是线与,先前输出为0肯定是始终读出0。
只有输出1,才有可能在外部其它电路输出0时读出0。

网友E:
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要设置为开路输出,读时要先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出1),如果输出0就被开漏输出拉在低电平不能变化!

网友F:
只有51中才有双向IO的说法的,STM8中是没有的

网友G:
配置为OD输出,再外加上拉电阻。
输出时直接写ODR寄存器;输入之前先输出"1",再读出IDR寄存器。
不必重新配置下口线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配置为OD输出,再外加上拉电阻。
输出时直接写ODR寄存器;输入之前先输出"1",再读出IDR寄存器。
不必重新 ...

楼上说的确实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I:
楼主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期待楼主的测试答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这条线上的所有信号是线与
因为是线与,先前输出为0肯定是始终读出0。
只 ...

我试试这种做法,现在用的办法是输入和输出来回切换,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