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增加yaffs2文件系统支持时报错及如何烧写img

楼主(2016-04-20):
我现在在imx6q的kernel文件linux3.0.35时,需要增加对yaffs2文件系统的支持,我按如下步聚增加了yaffs2的支持,E:\study\linux\QYIMX6MB\image_qy\yaffs.png

但烧写后显示找不到kernel的imgae文件。

网友A:
不是找不到,而是校验CRC出错了,可能是你烧写错了,或者是读取kernel的时候出错了,查查uboot读取的长度和你的内核的大小是否一致.看信息可以知道uboot读取了4MB的内容,那你的内核是多大呢.

网友B:
你烧写的内核估计超出4M大小的限制了,如果是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内核的空间增大,具体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