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51能移植ucos iii吗

楼主(2016-04-20):
ucos iii要比ucos ii高级一些吧,新唐的芯片有移植成功的例程吗?

网友A:
能吧。。。但更简单些的可能更合适

网友B:
文档太大了,超出小弟的上传文档限制,分成两个压缩文件,下载后放在一起解压;
程序

网友C:
现在正在用stm32上移植的ucos iii,感觉要比ii麻烦

网友D:
能移植,但是感觉比ucos ii占资源

网友E:
移植freertos比较好

网友:
掌握了方法,什么单片机都可以轻松移植,也就是一些寄存器的匹配问题。

网友F:
M51跑裸机比较好,不适合用于系统。

网友G: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闪存空间才能移植,如果空间够,51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也就两种原因:1,两边的波特率不匹配,这可能跟晶振和配置有关系。2,就是电压不稳定,判断出错。